台达EH3型PLC两轴圆弧插补

楼主(2013-10-08):
有谁用台达EH3的PLC做过两轴圆弧插补的,介绍一下经验,最好附个实例程序学学,谢谢

网友A:
我刚用过这PLC可接三轴还说可发200K实际就不可已知了,比三菱3U便宜多了。而我只做过只用定位指令而已,不懂你说的。但是这个做两轴圆弧插补没有松下的好。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B(2018-05-15):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我也很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