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感应子式永磁机应如何退磁和充磁?

楼主(2013-10-08):
    由于感应子式永磁机都有内置的充磁线圈,因此充退磁相对比较方便。退磁可采用直流退磁法或交流退磁法。

     直流退磁法是在充磁线圈上多次加入反向直流脉冲退磁,由于反向磁场不易确定,用此方法很难退磁。

     交流退磁法是在充磁线圈上加入交变的由大减小的工频交流电进行退磁,交流退磁的最大电流(峰值)应略高于充磁的脉冲直流电流值。退磁交流电源接至充磁线圈,经最大电流(峰值)快速平滑下降到零进行去磁。若退磁不彻底,应加大电流再进行去磁,因为交流电流的矫顽力如果不够,同样也无法退磁。

     相比之下,交流退磁比较容易。

     永磁机充磁时,一般厂家推荐采用一个1000A以上脉冲(0.1~0.2s)直流电,即可完成充磁。但是,现场一般没有这么大且时间又合适的脉冲电源。根据经验,充磁成功的关键是准确掌握加入充磁线圈的直流脉冲的时间。充磁线圈几乎相当是一个短路线圈,因此“脉冲”的时间可由熔断器来掌握。电源可使用电动盘车的电源(也可多台直流电焊机并联),将其输出接至充磁线圈,中间接一快速熔断器(0.1~0.2s),然后瞬时合闸充磁,靠熔断器的熔断来控制时间,只要调整合适,充磁可以一次成功,如不成功,可以多试验几次。如没有合适的快熔,可采用普通熔丝代替,如5根60A的熔丝并联,但需要事先试验确定熔断时间,可找一电阻值与充磁线圈电阻值相同的电阻进行试验。

充磁完成后,在专用支架上,可用直流电动机将永磁机拖动到发电机同步转速后测取绕组输出电压,若输出电压满足要求,则充磁成功。退磁效果也可按此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