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与台达通讯

楼主(2013-10-08):
永宏PLC与台达DOP-B触摸屏通讯,通讯端口定义是永宏的4\2\1分别对应DOP的2/3/5吗

网友A:
是的,其实就是信号发送/接受端,还有一个公共端,如果在使用过程中不行,你可以对调2/3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232通讯 两头的RX TX交叉连接 GND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