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使用求助!

楼主(2013-10-08):
我使用西门子S7-1200PLC做温度的读取测试,CPU为1214 ,模拟量模块为SM1231 4通道13位,在办公室测试的时候温度读取正常,但是装在设备上后,读进来的数据一直在变化,不稳定。

我的连接方式为:PT100测温进入一块温控表,温控表上有0-20mA的电流输出(正负两个端子),从这两个端子上接线进入PLC的任意一个通道(正接正,负接负),1214的M和1231的M连接在了一起,1214的地和1231的地也连接在了一起,信号线长度不超过600厘米,使用的是屏蔽两芯电缆,下午我又换了一个通道,还是一样,表上显示的是133度,但是程序读上来的数据一会108,一会118,一会133,又往下走,就这样震荡,不稳定。请大家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A:
测量温度需用专用温控模块,用一般的模拟量模块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只做温度的读取测试,PT100测温进入一块温控表,温控表上有0-20mA的电流输出, 连接PLC的AI是可行的.   你的接法也没问题.

一般要采用平均值, 8-16周期平均值, 既能得到稳定的读数,也不影响观看的连续性.

网友C:
是不是没加隔离啊!一般情况下使用模拟量最好加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