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电流互感器连接电流表的区别

楼主(2013-10-08):
这两种电流互感器接安培表的方法有何区别

网友A:
当用于三相三线制是两种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当发生漏电时图一就检测不准了,第二幅图检测还是准的。

第一幅图运用的是三相电流和为零的原理。第二幅图则都是单独进行测量。

网友B:
支持第二种做法

网友C:
 第一种接线:左侧电流表测得是A相电流,中间电流表测得是C相电流,右侧电流表测得是A相与B相矢量和电流,在负载对称的三相电,其三相电的和电流(即零线电流)=0,故A相与C相矢量和电流在数值上与B相电流相等,相位相反(IA+IC=-IB。故可以用A相与C相的矢量和电流值来代表B相电流值。此种方法优点可节省一个电流互感器。缺点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其三相电的和电流(零线电流IN)≠0,此时用A相与C相的矢量和电流值来代表B相电流值就不准确了,因为此时它包含零线电流与B相电流的矢量差(IA+IC=IN-IB)

 第二种接线:左侧电流表测得是A相电流,中间电流表测得是B相电流,右侧电流表测得是C相电流,即每一相都有自己的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进行测量,即三块电流表测的电流是三相电的真实电流值,故三相负载是否平衡都不会影响各电流表的测量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