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测量电量的原理图画法请教

楼主(2013-10-08):
第一个是我的,第二个是我师兄的,我们电压互感器二次侧都是接入电力监控仪的三相输入端,他的共线部分接地,我共线部分接入的是B相,没有接地点,电源是高压变压器变出来的三相四线制电线,N端我们都已经接地了,所以电力监控仪的N线接口我接地应该也可以吧,他一边标注同名端一边不标注同名端可以吗?还有我跟他的两种连接方式不同,

各位,我想问的是我两个互感器的三根线接电力监控器的ABC三相没有共线接地,他三个互感器接电力监控器三相借口,同时有一端共线接地,我们的这两种接线方法是否可行?

大家看这个公司的接法似乎和我一样啊

http://www.htong.com/index.aspx?lanmuid=67&sublanmuid=641&id=22

还有,如果按照我师兄的测法,那么他的电力检测仪测出来似乎是相电压,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测线电压才是最好的

网友A:
你师兄的对的

你的画法看不出公共端口

网友B:
第二张对。要标同名端。

网友C:
公共端要标志 第一图不标准

网友D:
是这样画的吗??、测量3相电量加互感器,这样误差还是挺大的。。。最好来个一次线的全图。。。

网友E:
建议使用国标图形,第二种,每种画法都有不同的用途,请不要随意更改。

改后设计思想就会发生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国标图形,第二种,每种画法都有不同的用途,请不...

第二种是国标画法,出自哪个标准,能提供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师兄的对的你的画法看不出公共端口

公共端我还没标,主要的问题是我两个互感器的三根线接电力监控器的ABC三相没有共线接地,他三个互感器接电力监控器三相借口,同时有一端共线接地,我们的这两种接线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各位,我想问的是我两个互感器的三根线接电力监控器的ABC三相没有共线接地,他三个互感器接电力监控器三相借口,同时有一端共线接地,我们的这两种接线方法是否可行?

大家看这个公司的接法似乎和我一样啊

http://www.htong.com/index.aspx?lanmuid=67&sublanmuid=641&id=22

楼主:
还有,如果按照我师兄的测法,那么他的电力检测仪测出来似乎是相电压,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测线电压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