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10-08):
PACK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他是不是一插到槽里就直接对PLC写程序了,不用软件操作。

网友A:
主机OS 版本4.08 及以后支持由Ladder 程控读写MEMORY_PACK 功能,

要烧录时必须将FBs-PACK 的DIP 开关设定在Unprotect 位置;烧录完后
可将其置于Protect ON 位置, 以防止误写动作。

如果FBs-Pack 烧录有程序的话,开机时主机会将FBs-PACK 内的Ladder 程序覆盖
掉存在主机RAM 里面的Ladder 程序, 而且自动执行(RUN);

网友B:
见永宏PLC用户使用手册 书内有专门附录章节介绍PACK的使用 VS 拿个试试马上了解清楚

网友C:
工具-PACK-备份-下载完成

网友D(2013-11-17):
PACK的烧录有两种方式:

                    一、通过编程软件WinProladder烧录;

                     工具-PACK-备份-下载完成

                    二、通过编写程序来来实现烧录;

                   主机OS 版本4.08 及以后支持由Ladder 程控读写MEMORY_PACK 功能

                   在往PACK里烧写程序之前最好现将PLC设置成试机模式,完了之后再改过来;

网友E(2014-02-13):
引用 网友D:
PACK的烧录有两种方式:              ...

 赞一个!

网友F:
这个软件还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C(2014-04-09):
需要进行软件操作进行把PACK进行烧录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ACK的烧录有两种方式: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