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雷达料位计和二线制的在测量效果上有区别吗

楼主(2013-10-08):
四线制电源为220VAC,在现场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是不是比二线制的测量效果好?

网友A:
四线制的抗干扰能力比二线制的强

网友B:
1、从信号角度讲,两线4~20mA制式,是抗干扰最好的方式,

       这种制式也木有精度传输损失,还本安防爆,,,,优点多多呀

2、测器设计时,

      往往是由于功耗大,没办法实现两线4~20mA,才被迫搞成四线制或者三线制的,

3、对于雷达这样的测器来说,搞成四线制,

          它是为了增大微波的发射功率,便于它捕获到反射信号

                  它和 小 女且 卖P,异曲同工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么

                          理解万岁,,,对不?

4、而对那些不需要增大功率,就能完成测量功能的检测元件来说

        比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如果设计成220VAC供电的四线制4~20mA测器

                那它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必然是远不如两线4~20mA的

5、同样电磁干扰条件下,

      比如启动个100kW或者800kW的大电机,

      让电机,在一头四线制雷达液位计,和一头两线制压力液位计,边边上启启停停,,

      让他俩顶牛

      那一定会是,雷达以胡球蹦字落败的

网友C:
要想提高抗干扰能力,加个工控箱

楼主:
二楼说的很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