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老屏的下载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3-10-08):
如图所示,就是这个触摸屏,触摸屏后面2个通信口,看手册说是下载程序用触摸屏后面这个RS232口,触摸屏的RS232口是母头,手里的USB转232的那头正好是公头,直接可以插上,我插上后传程序提示通信超时,难道还得用专门的编程线吗,编程线线序是怎么连接的?请朋友们帮忙。

楼主:
PC端2--触摸屏3     PC端3--触摸屏2   PC端5--触摸屏5
做了这样一根线,貌似还是通信不上。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好

   首先确定你触摸屏的232的接线方式,是哪几个管脚;然后与你的计算机对应;

网友B:
这种屏使用USB-RS232很难实现与PC通讯的.  请使用PC自带的COM口.

网友:
2---2,3---3,5---5,7----7,8---8,用USB转串口后再焊一条线将串口和HMI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8-30):
4楼正解,,,,,,,,

网友D:
读出来的程序也打不开

没什么研究价值了

网友E(2018-04-01):
没什么研究价值了,还不如??

网友F(2022-05-29):
网上买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