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楼主(2013-10-08):
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1。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x1 x2
|--||---|/|-----(y1)
| |
| y1 |
|--||-

楼主:
2.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
| x0 x2 x1 y1
|--||--------|/|------|/|-------|/|-------(y0) 正转
| |
| y0 |
|--||------
|
| x1 x2 x0 y0
|--||--------|/|------|/|-------|/|-------(y1) 反转
| |
| y1 |
|--||------

楼主:
3.闪烁电路

x0 T1
|--||---|/|-----(To)k20

| T0
|--||-----------(T1)k30
| |
|-----(y0)

楼主: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y1 x0
|--||--------|/|------(T1)k30

| t0 t1
|--||--------|/|------(y1)
| |
| y1 |
|--||------

楼主:
5. DF上升沿微分,DFI下降沿微分

概述
DF: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上升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DFI:当检测到输入触发信号的下降沿时,仅将触点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程序示例

示例说明
在检测到 X0的上升沿(OFF→ON)时,Y0仅为 ON一个扫描周期.
在检测到 X1的下降沿(ON→OFF)时,Y1仅为 ON一个扫描周期.

描述
当触发信号状态从 OFF 状态到 ON状态变化时,DF 指令才执行并且输出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当触发信号状态从 ON状态到 OFF 状态变化时,DFI 指令才执行并且输出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若执行条件最初即为闭合,则 PLC接通电源,则不会产生输出.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DF 和 DFI 指令的使用次数有限制,CX1-16R使用这两个指令的次数之和最多为 128 次.

6。微分指令的应用示例
如果采用微分指令编程,可以使程序调试更加简单.
自保持回路应用示例
使用微分指令可以保持输入信号.

网友A:
怎么梯形图显示的不全!!

网友B:
什么啊,没看到什么梯形图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啊,没看到什么梯形图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啊,没看到什么...

 是呀,不全!

网友E(2014-01-18):
好像没有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