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全局脚本

楼主(2013-10-08):
 我想用wincc C脚本做一个动态画面,大致意思就是按启动按钮让一个矩形水平向右运动。

网友A:
用按钮连接变量实现变量递增,然后矩形坐标X连接此变量即可实现矩形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按钮连接变量实现变量递增,然后矩形坐标X连接此变量即...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我刚接触到wincc还不太懂,有图文就更好啦。谢谢啦,大师。

网友B:
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说详细一点,俺也是初学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说详细一点,俺也是初学者了

怎么个变量递增法,我还是不太懂。我刚接触到wincc

网友C:
建议看看WINCC的C或VB脚本,结合矩形的属性编写。你这个还不够具体,矩形向右运动的速度,以及移动的距离,这些都要有的,可以用Getpressed,按钮的按下属性,对矩形的位置做函数,定义一个单位时间的增量,如500ms,1s,让矩形单位时间的位置在X轴或Y轴移动一定的像素,知道条件结束位置。

其实好多触摸屏和上位机都是运用高级语言遍脚本的,把语言用好了就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了。

网友C:
或者用GIF软件做一个简单GIF动画也可以,通过GIF控件插入,控制GIF控件属性的播放属性和显示属性也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看WINCC的C或VB脚本,结合矩形的属性编写。...

 好的。大师您有wincc的工程实例吗或者教学视频。有的话能分享一下吗?

    邮箱549298434@qq.com

   再次感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