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老师,咨询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08):
现有负载为传输皮带,电机为380V,110KW,203A,4级电机。现在是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1000KVA以上。主要问题是,从变压器到电机的电缆敷设距离为400米,电缆为YJV-3*150+70。你认为这种负载情况,这么长的敷设距离,能正常启动电机吗?电机和减速机之间有液压耦合器连接。谢谢。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之间有液压耦合器连接。”,就是说可以直接空载启动,启动后加载!

网友A:
也可以用水阻降压启动柜启动!额定运行载流量不到2A/平方毫米,400米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之间有液压耦合器连接。”,就是说可以直接...

 电机和减速机之间有液压耦合器连接,这种液藕是盘式联结的,不能拖开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减速机之间有液压耦合器连接。”,就是说可以直接...

这种液压耦合器不是电机启动后,再打开阀门投入那种。是相当于两个碗口扣在一起,里面注液体。电机旋转一定速度后,靠里面液体旋转带动减速机一方旋转。这个是可以相当于空载启动,但是可能电机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就将带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水阻降压启动柜启动!额定运行载流量不到2A/平...

水阻降压启动柜,是什么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用《工业与民用配电shej设计手册》第三版中提供的公式和参数,计算出1000A的时候,压降下降28%,200A的时候,压降下降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A的时候,压降下降28%,200A的时候,压降下降6.3%。……

1、如果空载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倍600A;

2、YJV-3*150+70,载流量300A时,压降0.38mv/m,1000m下降0.38v,你的距离只有400m,所以没有问题!

3、水阻柜启动功率因数高,启动电流可以限制在2倍的额定电流400A或者更小,你可以在网上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A的时候,压...

1. 空载启动电流,按照教科书上说,应该是5~8倍额定。(电机学(第6版),[美] 菲茨杰拉德 ,等 著 刘新正 ,等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 这个电压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依据电缆直流电阻计算,也没查直流阻值来核对你说的1000M在300A时候只下降0.38V,但是这个肯定不对。三相交流回路负载,特别是长距离敷设,相间分布电容和电感影响巨大。我在某工地,变压器到变频器敷设300米,双240电缆。变频器到电机20米,电机是415kW,电压是690V。电机正常运行,变频器进线电流300多A的时候,上位机通过通讯获取变频器进线电压才650~660,有时候电流上升,电压最低观察到630多。我没有拆开变频器直接测量,但是没有启动变频器的时候,上位机获取的进线电压就是690。所以说即使变频器提供的电压有误差,都应该不大。我通过各种资料和实际观察,认为《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第三版》所提供计算压降的公式和参数,是很值得信赖和可以作为依据的。

3. 我百度了一下,这种水阻启动,我认为电机前期投入大,后期维护麻烦,不做考虑。

4. 我在这里多问一句,就不重新开贴。我看了你关于软启动就是晶闸管降压启动的帖子。我想问问,我记得我看的另一本电机学上说,软启动是简单的变频调速启动器?我记不太清了。但肯定说了软启动器只适合风机水泵类负载启动。但是,如果市场上的软启动器都是正如你所说,就是简单的晶闸管降压启动,当然是没有实际用处。或者市场上同时有简单变频调速软启动器和晶闸管降压启动器两种产品?(电机学(第5版)[美] Stephen J.Chapman (斯蒂芬 J. 查普曼) 著 刘新正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楼主:
我怎么觉得这个论坛有设置上的问题?我换了2种拼音输入法,都是经常敲的字母显示在输入框,汉字却没了。或者字母和汉字同时在输入框中。整得输入的时候,不断的删除字母。

网友C:
学习了不少,都是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