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钳流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吗?

楼主(2013-10-08):
请问:钳流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吗?

网友A:
可以。

普通钳流表,测量交流电流的原理,是和电流互感器原理一样。但是能测量直流电流的钳流表,却不是电流互感器的原理,它是利用霍尔元件测量导线周围的磁场,再换算成电流值进行显示,至于电流的方向不影响测量值的能力,是由霍尔元件的性能,和测量电路的正确设计来保证。

精确的测量要按规定的电流方向,并且载流导线要在环形钳的中心。不按此规定其测量误差大一些,但不应超出表的标签误差。

直流电流是利用霍尔元件的工作原理:所谓霍尔效应,是指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时,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即根据磁场的强度来确定电流。电->磁->电。和测交流所依据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是不同的。

1、采用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只能准确测量50Hz附近的正弦波电流,不能测量直流电流。
2、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并且具有较高的带宽,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及畸变波电流。

网友B:
学习了,回复的很好啊

网友C:
1、采用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只能准确测量50Hz附近的正弦波电流,不能测量直流电流。
2、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并且具有较高的带宽,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及畸变波电流。

网友D:
回复的确实不错,比较全面易懂,学习了。

网友E:
2、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并且具有较高的带宽,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及畸变波电流。

网友F:
可以的,钳形表采用的是霍尔效应进行测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回复的很好啊

网友H:
不能,有专门的直流钳型电流表

网友I:
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制作的钳形表,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并且具有较高的带宽,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及畸变波电流。
xuexi le

网友J:
现在的钳形电流表大多数是多功能的,交直流两用。

网友K:
好专业啊

网友L:
钳形表就是跟互感器的原理一样,你见过直流用互感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