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发热问题

楼主(2013-10-08):
电磁阀发热 很烫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不是开启太频繁了,还是有点堵了,开的时间太久也会发烫。这个时候拼的就是品牌和质量了。

网友B:
1.换向没有到位。

2.质量有问题

网友C:
接线端子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D:
别长时间带电,选有停止位的阀。

网友E:
看你电磁阀开的时间长还是闭的时间长,开的时间长选常开型的,闭的时间长选常闭型的。这样的话通电时间就短一点。

网友F:
什么电磁阀,是用到什么地方的,具体一点,要不不好回复。

网友G:
电磁阀有电阻,工作时有电流,为何不会发热呢?

解决办法:

1、加强散热;

2、尽量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H:
工作时间久了  自然会发热吧

网友I:
   发热到什么程序,有测量过度多少,还有工作时间长 自然会发热吧,或是阀心动作不良

网友J:
更换一个线圈,或清洗阀芯。或是正常发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工作时间久了  自然会发热吧

网友L:
功率不对,电压不稳,或做工太小太大

网友M:
别长时间带电,选有停止位的阀

网友N:
如果是交流电磁铁,换成直流电磁铁发热能少点,AC220V规格的,有带内整流的直流电磁铁。如果是长时间通电,跟液压设计沟通,改液压系统设计,让这个阀短时间通电。

网友O:
只要电流在允许范围之内就没有问题,为了加强电磁阀使用寿命,防止过热毁坏漆包线的绝缘漆,在安装电磁阀时要注意通风散热性能,附件最好不要有遮挡物,空间要尽量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