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干机里压缩机求助

楼主(2013-10-08):
单位有一台冻干机,冻干机有两个独立的压缩机,介质为氟利昂,其中一个压缩机能运转,但是不能将氟利昂循环起来,不能制冷,可能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A:
 缺少制冷剂或者压缩机损坏

网友B:
看看上面安装压力传感器了吗?、

网友C:
冻干机是双级制冷的吧,第一级的蒸发器与二级的冷凝器是一体的,两压缩机都运行起来就正常了.

网友D:
 和一般的空气干燥机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