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可以直接正反转吗?

楼主(2013-10-08):
       90KW的电机,不算是大功率,用星三角启动足以,但是正反转会冲击电网和损坏设备,请教大侠指点一下,有办法可以解决正反转带来的影响!当时想过用软启动,在正转到反转之间加一个停机的中间过程,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望各位提点,在此万分感谢了!

网友A:
要是选用软启动的话,最好选择功率大一倍的!比较安全

网友B:
正反转90kw电机,肯定对电网和设备损坏,不过如果只是启动一下,不是频繁启停还可以,软启动当然好啦,如果是风机水泵类的负载,通常选同容量的软启动器就可以的,重载启动需放大一档。

网友C:
选择软启动增加成本  但是稳定可靠

网友D:
奇怪。风机水泵类的负载都要正反转的吗?如果有个风机水泵要工作在正反转状态的,那么这个风机水泵一定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风机水泵类负载”。

不知楼主这个是什么负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