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plc对水位进行控制

楼主(2013-10-09):
请问各位大师,怎样使用西门子plc来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来控制水位的高低,水位使用超声波水位控制器来测量(使用模拟量模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水少了正转

水多了反转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少了正转水多了反转呢?

网友C:
一下就达到工频了,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D:
有了超声波那就再加个变频器吧

网友E:
  超声波距离测量出水位,当测量的水位高出你的设定值,启动电机排水

但是对于一个抽水机正反转能两个排水 倒是没有见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超声波距离测量出水位,当测量的水位高出你的设定值,...

   这个方法正确 ! 但是 装两个电机 ?

网友G:
水泵反转的话效能很低,你确定要这样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少了正转水多了反转呢?

是的,用电机来控制阀门?

楼主:
程序怎样做最简单实用?

网友H:
有一种电动调节阀门,可以根据模拟量的值调节开度的大小,这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比如你水位是0-5M对应输出的模拟量4-20ma,而4-20ma对应调节阀门的开度大小

楼主:
谢谢!我的水位已经有一个4-20ma的模拟量输入,我想问一下,怎样用我的这个水位高低信号来控制我水位的高低(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根据水位传感器,设定一个水位高度,来实现自动调节功能。

网友:
你是想保持容器内水位不变吧?

首先确定你的泵转向变化时进出口能变化,如果是普通泵 很快去修泵吧 密封 轴瓦很快报废。

如果是普通泵 既然都超声波了 加一个变频吧 PLC给定变频器频率 记得变频器设定一个低限速值 否则长期低频运行 普通电机会绝缘加速老化,在你的容器开一个口 加一个电控阀 电磁阀也行看你的现场工艺精度了。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完全不用PLC 直接加一台变频,你的液位计或水位控制器如果有4-20/0-10输出的话 直接给变频 让他驱动变频 变频进行PID运算 现在有很多变频器有供水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水位已经有一个4-20ma的模拟量输入,我想...

 那你因该是有一个进水一个排水啊。

楼主:
谢谢!水是流动的,就像排污水一样。

网友I:
看看是啥!!!!!!!!!!!!!!!!怎么不见资料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水位已经有一个4-20ma的模拟量输入,我想...

 pid 调节仪 自动跟踪设定一个值

网友K(2020-07-11):
楼主是想通过超声波测位仪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在程序中设定高低水位,通过改变输出占空比的方式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