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突然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13-10-09):
设备均是德国原装200,配置

CUP226

EM231

EM231

EM235

设备运行正常,EM231一般在1200左右,昨天下午突然从1200掉到0左右,持续20分钟,系统重启后恢复正常,在此期间CUP226和EM235正常工作。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A:
200系列出现任何问题都属正常

所以现在外国人早在几年以前就不在选用200系列

目前只有中国还在用

网友B:
EM231重新插拔连接一下。

网友C:
是不是传感器的信号引起的?

电源是否稳定;接线是否牢固,周围是否有干扰源;

网友D:
是每个通道的输入都不正常还是仅仅这个通道有问题?

楼主:
第一个231接4个PT100,第二个231接2个PT100。干扰源是有,但是已经接了标准地线,经过测量的。最关键是最后一块235很正常。。。不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