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求救

楼主(2013-10-09):
求大神指点,为什么T2线圈始终使出低电平?

网友A:
由于T2定时器触点的激发导致T1定时器失电复位,同时,由于T1的复位,导致T2复位,因此T3将无法被执行,您需要整理一下您定时器的触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T2定时器触点的激发导致T1定时器失电复位,同时,...

  谢谢这位大侠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由于T2定时器触点的激...

 我还有个问题,同计时器时间到了之后不是应该输处高电平吗?为什么没能出T3?

网友A:
当定时器定时到达时应该输出高电平,但是前提是定时器没有被复位,也就是说,需要保持定时器能流接通,而您的程序显然无法做到保持定时器能流接通。

网友B:
  T2 被职位了, 不明白这个程序输出 T3 做什么使用 ?

网友C:
T1计时1S后,常开触点闭合,同时串在T3线圈里的T1常闭断开,因此T3线圈无法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定时器定时到达时应该输出高电平,但是前提是定时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计时1S后,常开触点闭合,同时串在T3线圈里的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 被职位了, 不明白这个程序输出 T3 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