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软件的“在线模拟”功能出问题了

楼主(2013-10-09):
我的CX-ONE软件在打开“在线模拟”功能时,没有任何输出行为了!!像上面连这么简单的线圈(像图上的100.00)都没法接通,恳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是软件设置出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出了问题,CX-ONE都重装了好几次都还是那样!!

网友A:
看看PLC型号和软件上的对应吗

网友B:
请按快捷键Ctrl+3使得你的PLC处于监视模式或者按Ctrl+4使得你的PLC处于运行模式,而不是按Ctrl+1使得你的PLC处于编程模式。

网友C:
试试楼上说的办法;

仿真是否在运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