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计算同步轮的周长?

楼主(2013-10-09):
如何准确计算同步轮的周长?

我用齿顶圆、齿根圆、节圆等尺寸计算出来shiche实测全部有百分之几的差距

网友A:
应该还有安装公差时的误差。应以同步轮的圆心连线的二分之一来计算。

楼主:
谢谢回答,我的要求是比如用伺服马达通过同步轮转化为直线运动,需要知道准确的数据。

网友B:
把皮带的厚度计算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