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喷气织机问题(了解PLC高速中断处理也可以聊聊)!

楼主(2013-10-09):
请教一个喷气织机问题(了解PLC高速中断处理也可以聊聊)!

问题是高速喷气纬纱检测的问题,就是2000转/分,33次每秒的检测频率,平均下来就是30ms的检测时间,对于一般的扫描周期10ms来说是足够了。

问题是实际生产时,经常出现空停现象,或者断纱检测不到现象,有哪位兄弟能讲讲这样的高速检测问题呢!

万分感激。

网友A:
10ms的扫描周期显然无法捕捉到每个脉冲,最好用硬件中断模块和中断去做.

楼主:
对:   10ms的扫描周期显然无法捕捉到每个脉冲,最好用硬件中... 内容的回复!

谢谢,请问硬件中断,怎么解释?PLC程序中断我明白,但是单独的硬件中断不太明白

网友:
需要买专门的硬件中断模块,带硬件中断功能的输入通道模块

比如6ES7 321-7BH01-2AB0

楼主:
对:   需要买专门的硬件中断模块,带硬件中断功能的输入通道模块... 内容的回复!

谢谢,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