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超声波液位计故障

楼主(2013-10-09):
  我这里有一台超声波液位计用了三年多了,型号FMU90-R11CA111AA3A(主机),不知怎么回事供不上电了(面板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正在检查时仪器自己恢复正常了,但第二天又出现这个问题,外接电源没有问题,断送电后也未恢复正常,检查后发现仪器接线端子处地线与火线有220v电压(火线和零线间电压正常为220v),未发现其它异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容易维修吗?

网友A(2021-05-08):
跟仪表没有直接关系    对地绝缘电阻太小了,检查一下供电回路吧  尤其是接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