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零序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多大容量和一次侧多少电压的变压器需要在线路中安装零序保护,零序过电流保护和普通过电流保护有何区别,特别是保护配置方面。

网友A:
按电磁学角度,两者原理没有区别。

站在应用角度,普通互感器测量单一导线流过的电流,反映的也是该导线流过的电流;零序互感器检测的是三根倒线流过的电流的矢量和,反映的是零序电流,利用了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当出现单相接地故障、或三相不平衡严重会有电流输出,驱动继电器保护负载
应用场合有根据经济条件而定吧,如果有条件三相负载都可以安装!

网友A:
相对来说零序电流互感器精度较低

普通过流保护的精度高

网友A:
许多场合都是多种保护配合使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