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原理图的线号标注有国家规定吗或者行业约定

楼主(2013-10-09):
电器原理图的线号标注有国家规定吗或者行业约定

网友A:
线号标注,就是号码管吗?

没有什么非常规范的标准,

只要主回路部分不要乱整就可以,比如:L1、L2、L3之类不要乱标注,

其它根据需要,随便标,可以1、2、3、也可以a、b、c之类的

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8279_1.shtml

网友B:
或者,可查阅一下电气制图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