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最高值用变量时

楼主(2013-10-09):
用c253 D128  然后我在触摸屏上修改D128 的值可是计数器还是认原来的数字,例如原先D128的值是1000,则计数器就只认1000 当用触摸屏修改D128为2000时,计数器还是1000,只有在重新上电以后才会变为2000,这个情况如何解决,不能老是重新上电啊

网友A:
触摸屏修改D128为D130   PLC 加個指令看看

M8000

---||----------[MOV D130 D128]

网友:
为啥用c253之类的计数器?

不会自己写个+1的整数运算么?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