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求助的啊

楼主(2013-10-09):
用485通讯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他的速度能不能改变的啊!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怎么做才可以控制的啊!如果用模拟量控制能不能再运行的时候改变其速度的啊!

网友A:
通讯和模拟量控制都可以在运行时候改变其速度,只要上位机编程到位

楼主:
我们这里现在的情况是运行的时候其速度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知道是通讯的部分的编程不对的,还是通讯干扰的问题,系统没有接地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和模拟量控制都可以在运行时候改变其速度,只要上位机...

我们这里现在的情况是运行的时候其速度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知道是通讯的部分的编程不对的,还是通讯干扰的问题,系统没有接地线的啊!

网友B:
可以用模拟量调速

网友C:
通讯和模拟量控制都可以在运行时候改变其速度

网友D:
485通讯控制变频器是可以调速的,还是检查一下你的通讯程序吧。

网友E:
   485通讯正常的话,是可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网友F:
找对控制频率的那个字所对应的地址,通讯正常时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G:
可以改变的!你再写一条“输出频率”给变频器,就能够将速度调快或者调慢了。

网友H:
要注意通讯的时序问题,同一时间只可以有一种通讯功能动作,否则你的功能有的不能实现,这点你注意下

网友I:
相信没有几个变频器不可以运行中通讯调速。仔细看看变频器的通讯部分,找到那个速度地址吧。

有的变频器直接有个运行频率的地址可以写入。有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更改多段速里面的任何一个速度,你使用这个多段速就通讯修改这个参数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通讯正常的话,是可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今天接了一下地线,调速部分就好的,应该是通讯没有通讯上的,我们用的是欧姆龙的PLC的 ,谢谢啊!

网友J:
用RS指令不过复杂。直接用2DA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RS指令不过复杂。直接用2DA就简单多了

用DA成本就增加了,好几百的啊!

网友I:
使用DA等于烧钱。

用通讯,吃力不讨好。

两样都要付出的了。

看设计者的观念了。是资金强还是技术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DA等于烧钱。用通讯,吃力不讨好。两样都要付出的了...

还是用通讯的好,省钱的,只要控制好干扰就好的!

网友K:
建议用通讯!比模拟量可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