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控制步进电机程序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3-10-09):
谁能帮我解释下程序中:H1102代表什么?还有K500、K2000、K300、K200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及调整哪些参数会改变步进电机的快慢?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K1102是控制代码 其他参数分别是加减速时间 初始频率 目标频率以及脉冲数

通过频率改变电机的快慢 脉冲数决定转的多少,编程手册里都有相信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102是控制代码 其他参数分别是加减速时间 初始频...

恩,谢啦!但我还是没有调到合适的参数,现在步进电机在运行时总感觉一顿一顿的,而且速度也很慢,有什么好点的经验吗?

网友B:
找个松下的编程手册,上面写道很清楚,你这段程序貌似  MOV   K0  DT150,有点问题,D150里面应该存放要发送的脉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松下的编程手册,上面写道很清楚,你这段程序貌似  ...

恩,知道,我就是照着编程手册写的,可手册上说DT150是指脉冲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K1102是控制代...

适当调下速率  你设置的频率比较小 大一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