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C30T接线问题

楼主(2013-10-09):
我用FP-XC30T控制松下J系列伺服驱动器,PLC上面Y0 接脉冲,Y1接方向,+ - 接什么线,(J系列伺服脉冲5V,)哪位大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刚接了个台达的伺服

5v要加电阻的

网友B(2014-02-23):
松下FP系列输出的脉冲是24V的。,要加一个2K的电阻才行的,,。

网友B:
看图纸!!!这样很明显了,伺服不一样,接线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