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PLC能1秒内完成PID温控加温?

楼主(2013-10-09):
要求的是,1秒内达到300度温度,,无明显过 冲,哪种PLC 好?

相对来说,是不是西门子的PLC在温控方面比较好?还有 哪种PLC能比西门子更好吗?

网友A:
 1秒内达到300度温度, 这个不是 PLC 控制,而是你的加温设备的加温速度的快慢吧 ?

网友B:
任何一款plc都可以在10毫秒内计算出加热的控制量。

任何一种药炸都可以在10毫秒内把空气加热到6000度。

请问楼主你要买plc还是买药炸?

楼主,你要知道,控制,是一个事情,执行是另一个事情。要把“执行”在“控制”里面完成是双方面的事情。你现在是在讨论一个最没有问题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加热散热的问题,要多少药炸才可以把空气在10毫秒内加热到6000度?要多少功率的发热才可以在1秒钟内加热你的东西到300度?

plc很想把东西加热,并且已经给出了加热信号了。可就是热不起来。这就是想的容易做的难。

薄铁皮电阻焊加热,0.1秒可以把两铁皮加热到熔点,使其熔合。

木工锯片铝合金锯片的合金焊接,电阻焊可以在1秒内把合金和盘体局部加热到焊剂融化的温度。

高频淬火加热一个100直径的齿轮,可以在1秒内令齿轮冒烟(滚齿时的润滑油残留)。3秒发红。

网友B:
这等东西都无法对温度进行控制的。因为功率太大了。时间太短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手上拿着一个20公斤的铁锤,坚硬的地面上放着好几个鸡蛋。你要迅速的用锤去分别接触这些蛋,而且不能烂。你能想象会怎么样吗?

网友C:
这也不是PLC干的事啊!

网友D:
通常情况下,加热是个大惯性系统,看楼主的要求1s到300度, 可是加热对象比较小,加热器功率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有足够的能量,足够的加热范围,避免加热特性之一的大惯性特性的存在

在这个条件下,追求温度的不波动吗?

个人觉得,既然有这么理想的条件,还要PID控制做甚,直接比例控制好了。

网友E:
这个跟PLC关系不大啊,关键是看加热部分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款plc都可以在10毫秒内计算出加热的控制量。任...

 兄弟,一看楼主就是一个外行。你的这些能明白不?

楼主:
加热能达到温度的,就是怕过冲,直接控制肯定不行,温度一下就超了。

我想的是PLC采集温度频率要快,PID自整定也好用。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在设定温度上。

加热功率足够。工件也很小,温度要迅速达到并稳定,不过冲。这样的要求,可能要好一点的温控表才能达到。不知PLC行不行,或者哪个小型PLC温控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情况下,加热是个大惯性系统,看楼主的要求1s到30...

 就比例控制,能稳定在300度吗?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周期内要有加热,冷却的过程。不是总是停留在300度的。

网友B:
你可否改变加热方式。

我建议,用一个热容量相对工件,很大的物体,(热容是一个物理参数)先把这个东西加热到300度。然后工件要加热的时候放进去,冷却的时候拿出来。这样做要多快有多快,要多稳定有多稳定。

这个模型相当于冲床的飞轮,一个大惯性的飞轮通过离合器驱动冲头,在短时间产生很大的压力。而飞轮的转速不会下降很多。稍后电机会很快把下降的速度补上的。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设备已经成型,原来采用的是几千块钱的温控表。改成PLC可以不用动机械部分啊。

网友F:
AD通道1ms以内PLC AD模块能做到,PID算法可以自己写,整个程序扫描时间控制在2ms内也不是问题,PLC输出采用高速输出通道反应也不是问题。这样1s内能够提供500次的刷新周期,假设温度以线性上升,300/500=0.6度,每次刷新温度分辨率0.6度。振荡周期选10次,6度的过冲不知能不能接受。

选用PLC的时候需要看下算数运算指令的执行速度,当然越快越好,再考察相应AD模块的通道时间,输出用PWM,周期2ms,西门子PWM分辨率1us,可行,但西门子温度模块慢到了数百毫秒,不行。看了下,基本上常用PLC的温度模块速度都太慢。

所以只能自己做前端电路,把温度信号调理成AD模块接受的信号,用PLC---AD---调理板---PT100。最关键的看来不是PLC,而是这个调理电路要足够快,要硬件调理电路。

这样搞起来,成本我看也是好几千了!

楼主:
楼上你说的 但西门子温度模块慢到了数百毫秒,这里这个时间可不可以调整?是不是就是滤波时间?

原来有个松下FP-X?好像是这样的PLC,也做过这种设备。但效果不太好,勉强将就能用。西门子200的不知能不能做得比松下好些?

网友F:
松下的不懂,FP-X的温度采样时间多长?PID周期多长?

肯定的,越短越好。

看西门子,用热电阻模块肯定不行。

用AD模块,行。

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纯硬件的变送器,把PT100温度信号转换为AD能接受的电压信号(电压信号方便),需要变送器足够快,纯硬件的没问题,如果带MCU的,让它去搞一转延时就来了。

台达ES2速度也够快,AD转换时间也够快,PWM好像也能到1us(不敢确定,好像是10us)你自己查下。

楼主:
看来得多找几个选型手册看看了

楼主:
台达的也慢啊

Response time 200ms / each channel

楼主(2013-11-26):
800块的欧姆龙的温控表也达不到,最后还是用山武的温控表,采集25MS。2000块一块表。PLC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少好几千块了。

有没有达人开发一款高速采集,PID自整定的单片机温控模块?市场很大的。据说有公司一个月都要用400台这种温控表。国产表也没有好用的。其实是就快速加热然后保温一段时间。

网友G(2021-08-30):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