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件买错了 看看能不能通过改电路用上?

楼主(2013-10-09):
单位污水处理池的水位控制器坏了 新定做了一根 原来的是pvc管里放两个干簧管 上端常开 下端常闭 pvc管上套一个浮球 水位到上限启动水泵电机 到下限停止 结果现在定做的一根 和以前不一样 是不锈钢的 里面估计也放的干簧管 但是用胶封在里面了 上限一个小浮球行程很短 自然状态下是常开 浮起来就变成闭点 下限也是一个小浮球 自然状态下是常闭 浮起来就变成开点了。

这样原来的控制电路就无法自锁 水位到上限启动水泵 但是一旦脱离上限就停了 水泵频繁启动停止

现在这个定制的水位控制器已经无法退货 希望能通过改电路用上达到以前的功能。我基本功不行 抓破脑袋也没有想出办法 加了两个中间继电器只能控制上限启动水泵 下限停止水泵 但是无法再次启动水泵了 希望高手帮帮忙

原结构

新结构

原电器图 (设备没有电器图纸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自己瞎琢磨的 加了两个中间继电器 但是无法完成所需功能

网友A:
你直接将2个信号均接一个继电器,利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接点组合成原来接线方式即可

网友B:
上限触发启动后自锁了,怎么会停?只有脱离了下限才会停,这个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上限一个小浮球行程很短 自然状态下是常开 浮起来就变成闭点 下限也是一个小浮球 自然状态下是常闭 浮起来就变成开点了。

这样原来的控制电路就无法自锁 水位到上限启动水泵 但是一旦脱离上限就停了 水泵频繁启动停止”

这里下限都断开了,怎么还会启动?电路图有问题吗?

这种小浮球见得比较多,楼主可以将其卡簧拆下来,浮球换个方向安装就可以将常闭触点变为常开触点!反之亦然,不用改动电路。

网友B:
原来的上端常开,下端常闭,也就是说当水位到达上限后,开点闭合,触发后自锁,然后即使脱离了上限也不会停止,下限常闭,水位上来后变成了开点,要想电路不断,只有接继电器转换成闭点才行。这样水位离开下限后变为闭点,但继电器成了开点,电路断开。

新的上下各有一个开闭点,上限问题不大,到了上限给一个启动信号自锁即可,关键是下限,保证不到下限不停,也就是下限超过后必须保证是闭合的。自然状态是闭合的,浮起变开点,也就是跟你原来的是一样的,你原来也是下端常闭,那浮起来就是常开了。电路根本不用动,只需要调节上限的活动行程和下限的活动行程到合适位置即可。把这个行程调到尽可能小,看成是一个点。

网友D:
  好像只是说 浮球 开关信号反了,常开成常闭了 ? 那样的话倒这来安装呀 !

网友E:
  这样看看..应该可以的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 认真看完一堆啰嗦。

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这根新的水位控制器,不放在水里时,也就是说两个浮球都处于自由下落状态,上限是开点,下限是闭点。(实际上我估计上限和下限的干簧管都是常开型的,只是上限的干簧管装在浮球行程的上端 上限浮球没有浮起不吸合所以为开点。下限的干簧管装在下限浮球行程的下端,自然状态下处于吸合状态所以为闭点。)

原来的水位控制器里面的干簧管是三脚的两个触点一开一闭 上限接的就是开点 下限接的就是闭点,只有一个浮球 浮球碰到上限则开点变闭点 碰到下限浮球则闭点变开点。应该很好控制相当于 最简单的起保停电路。

现在新换的这根就出问题了 当你把他放在水里 下限浮球就马上浮起 此时下限就变成开点了

如果水位还没有到上限 则此时上限下限同时为开点。原来的电路就弄不成了。

我估计必须加中间继电器 而且是不是加两个还完成不了原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看..应该可以的

你这个图我模拟了一下 的确可行 。我初学电工 逻辑概念感觉有点迷糊。感谢你啊!这样改电路挺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 认真看完一堆啰嗦。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教你最简单的方法,你都不会想

楼主:
对: 王者之师-帝国时代 回复内容:对: zzl52000  感谢楼上诸位 认真... 内容的回复!教你最简单的方法,你都不会想

好的 我明天去试试看 希望管用这样最简单。

网友F:
顺序倒一下,应该可以了。                                 不见回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看..应该可以的

他这个新的浮球开关下限和原来的是不一样的,原来的浮球开关当水位在中位时,下限是闭合的。而新的浮球开关在水位在中位时,下限开关是打开的。所以你的电路图应该将 下限常闭改为常开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H:
把下限的两个卡簧往下面移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