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程序的写入

楼主(2013-10-10):
请问各位大师,西门子plc能不能像三菱plc一样在线修改程序?又不用改寄存器里面的数值?

网友A:
  当然可以在线修改 PLC 程序 ,只是你要注意安全 !

楼主:
你好!能截个图看看吗?只改程序,不改寄存器里面的数值?

网友B:
200和300的可以RUN下修改程序么?貌似只有400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可以在线下载。。。。。。

网友D:
200样本对于用户程序大小有“运行中编辑模式”、“非运行中编辑模式”两种,选择“运行中编辑模式”编程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你可以试一下。(声明:我没有试过,因为我总觉得对于小型系统,这样的功能基本就是鸡肋,200的使用领域中,神马情况不能停机刷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