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求助。

楼主(2013-10-10):
新人求助了。

阀门的4-20mA 对应的开度分别是0 25 50 75 100

但是4.3mA信号转换出的开度是多少啊。。有没有公式啊。。我算了半天总觉得不靠谱。。

求各位大师们指导一下。

新人刚刚参加工作。。见谅。。

网友A:
 你这是 什么 PLC 输出的模拟量控制呀 ?

  给你个模拟量输出计算的例子

PARKER Proportionalventil (1,2-12bar)

X1 = Druck bei Vorgabewert 1 in mBar

X2 = Druck bei Vorgabewert 2 in mBar

Y1 = Inkremente bei Vorgabewert 1

Y2 = Inkremente bei Vorgabewert 2

计算值Scale =: (Y1-Y2)/(X1-X2)

参考值Offset =: (Scale*Y2)-X2

网友B:
你不是做仪表的吧

网友C:
什么PLC?可以提供案例给你

网友D:
2点一线,线性化对应好,不就算出来了吗!

如果4mA 对应是关闭状态0开度,20mA 对应的是最大度100%,那么4.3 mA,实际就是0.3mA,占20-4= 16中的0.3线性段。

网友E:
(4.3-4)/16*100=1.875

网友F:
同意4、5楼意见!

网友G(2013-11-26):
给你一个万能公式:电流对应的工程值=((((实测电流值-4)/16)*(工程上限值-工程下限值))+工程下限值)

网友H:
4毫安是0  12毫安是50   16毫安是75   20毫安是100

  20-4=16毫安  100开度/16毫安=6.25 开度   0.3毫*6.25开度=1.875开度

网友I(2013-12-27):
学过线性方程吗Y-Y0=K*(X-X0)+B 其中:如果量程(Y)为:0-100对应X为4-20MA

这样 Y0=0,X0=4,K=(100-0)/(X-4)

可得:Y=100/16*(X-4) ,将X=4.3  代入 则Y=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