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防抖技术

楼主(2013-10-10):
有谁知道电子秤防震动软件滤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原以为这是一个噱头功能,后来发现有的称居然在称得很准的情况下,怎么震动其外壳都不会造成称重数值变动,但是对微小的称重变化依然敏感,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老兄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听说有一种防振动滤波算法,我还没做过,也想知道具体算法及实现方法。

网友B:
1、楼主说那抗震动的电子称,是神马型号,?多大量程?

2、楼主振动外壳的试验,是咋嘛做的?

    振动方向、振动频率、振动速度,各是多少?

3、楼主加载的微小重量,是在振动时加载的么?

  相对满量程的量值是多少?

4、楼主讲在震动情况下称得很准,是在振动时加载的么?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的电子秤我忘记了。不过现在市面上大多的电子秤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加载是在静止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在震动的情况下加载。在停止震动的时候也可以显示出准确的重量值。

网友B:
1、“在震动的情况下加载。在停止震动的时候也可以显示出准确的重量值”....这个木啥稀奇吧?

2、“称居然在称得很准的情况下,怎么震动其外壳都不会造成称重数值变动”....这个雕虫小技吧?

3、是不是有很牛很精辟的滤波算法,

  找把称来,做做振动情况下的加载卸载试验,大致就能猜出啥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