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2008不运行

楼主(2013-10-10):
系统是XP SP3,以前的WINCCFLEXIBLE2008是GHOST安装的,能用,最近因为打开一个项目版本出错,尝试装WINCCFLEXIBLE2008 SP2,期间未出错,但安装后点击快捷图标以及从开始---程序处运行程序都没反应了,右下角托盘处显示WINCCFLEXIBLE2008运行中,重置什么的也试了,重装也试了。没招了?请帮忙,谢谢!

问题补充:系统是XP SP3.尝试重装并升级到SP4,结果一样。RUNTIME能运行的,电脑启动后右下脚托盘显示WINCCFLEXIBLE2008自动启动,但就是点桌面图标,从“所有程序”---》SIMATIC----WINCCFLEXIBLE启动,都没反应。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授权呀??

用虚拟光区重新再安装一次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授权呀??用虚拟光区重新再安装一次吧 !

 谢回复!,授权有的!昨天试了下在别的WIN7机子上装了下,能用。准备电脑装个双系统,在WIN7系统装WINCCFLEXIBLE。试试看吧!

楼主:
谢了,各位!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搞得我不耐烦了,重装系统又要导致其它一些软件也要重装,所以干脆又装了个WIN7,双系统,在WIN7 下装了WINCCFLEXIBLESP4,这下总算可以用了,但又来一个问题,我常用的编程电缆是PCADAPTER USB V12,PC/PPI,MPI 都能用的,但这个驱动不能在WIN7系统下安装,那岂不是我下载WNCCFLEXIBLE 程序时还得重新买根编程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各位!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搞得我不耐烦了,重装系统...

我也遇到过这样事情,我的山在寨编程线WIN7下没驱动,花了两千六买了根

网友C(2014-05-29):
<此处内容被屏蔽>西门子的软件太繁琐了,哎,SP1-SP2-SP3-SP4----SPN,用着真他妈不爽,隔两天就得去捯饬捯饬,烦都烦死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我装的XP的系统,安装过程很顺利一切正常,而且,看到数据库也安装上去了啊,但是打开后,双击桌面图标无反应,觉得不是系统的问题,应该还是数据库没装好,以前彭果果类似的问题,都是数据库没装好引起的。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太繁琐了,哎,SP1-SP2-SP3-SP4----SPN,用着真TMD不爽,隔两天就得去捯饬捯饬,烦都烦死了

网友C:
不玩了,去再找个安装包,重新卸载清空注册表,重新装,试试,TMD太坑爹了,让用就让用,不让拉倒呗,该这么多条条框框,干什么啊,不让用就别买呗,搞得大家为个软件天天装来撞去,真够恶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