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防抖动

楼主(2013-10-10):
有谁知道电子秤防震动软件滤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原以为这是一个噱头功能,后来发现有的称居然在称得很准的情况下,怎么震动其外壳都不会造成称重数值变动,但是对微小的称重变化依然敏感,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老兄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电子秤防震动滤波,一般是采用几个位置压力值互补求平均值,然后将抖动消除(无论是几路传感器求和再平均,还是加权法来弥补),就是将抖动带来的影响通过计算或者筛选降到最低;而微小称重的变化和抖动区别,就好比频率滤波器,对于频率范围外的信号进行过滤,而将频率范围内的信号(微小称重变化)保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电子秤防震动滤波,一般是采用几个位置压力值...

 楼上回答甚好!求教如果加上了重量,并非额定克重,如何定义哪个重量为比较的信号?

网友C:
你有帖子说过,是在振动停止后有稳定的数值显示,称重传感器本来刚性就好,信号稍加滤波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2019-11-08):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发现怎么求平均值,遇到震动还是不行, 有没有办法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