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电后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3-10-10):
  如果触摸屏上电后出现黑屏的情况,各位不要着急。

  原因分析:

  1、 上电以后黑屏

  供电电流不足

  为 HMI提供独立的开关电源,保证最小功率,最好能放大。品质问题请返回维修或者更换新机。品质问题检测方法是用另外一台正常 HMI做LCM与主板交叉更换试验。

  2、 进入屏保后没办法点亮

  误操作了系统的控制区

  进入系统控制区,解除系统控制区的限制。

  3、 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

  设置了屏幕保护或者背光灯节能,解除即可。

  有高频干扰源,HMI自动进入保护状态。如对讲机。

  环境湿度过大导致背光灯保护。

  4、 品质问题

  如果上述问题都不存在,那很可能是品质问题了,可以找厂家进行维修或者换新机。

网友A:
不错的小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