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讨论

楼主(2013-10-10):
各位大侠:

        前天我发帖说的S7-1200模拟量温度测试问题,昨天进行了各种检测:

1、将万用表串在温控表的4-20mA输出端测量电流,7.5mA,此时温度为133度;测量输出端电压20.4V;

2、使用热工仪表给PLC强制给出7.5mA电流,测量输出端电压,10.5V,此时使用PLC程序监控温度,很稳定;

        以上,使用温控表直接给PLC输出电流,程序监控温度跳变厉害,但是使用热工仪表给出同样的电流,程序监控温度稳定,是不是说明以下问题?

1、信号线是不是受到了干扰?

2、温度跳变的直接原因是不是由于温控表输出端的电压偏高所致?

        还想问以下问题:

        1、模拟量模块是4-20mA电流输入和信号输出端的电压有关系吗?或者模拟量模块是电压输入的和输出端的电流有关系吗?

        2、温控表输出端的电压偏高是不是和PLC的零不是同一个零呢?或者是因为温控表没有接地端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加装隔离栅后问题解决!

网友A(2013-12-05):
4-20ma信号微弱 容易被干扰    加光电隔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