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零点增益

楼主(2013-10-10):
 模拟量模块中的零点和增益用通俗点的话可以理解成什么,这两个参数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当你用一条杠杆升高一个重物的时候,并假设支点在中间。

增益就是支点距离重物的距离。

零点(偏置)就是支点对地面的高度。

当重物很高的话要把支点加高才够到重物。当重物要被升高距离加大时就要把支点移近人的这边,使得重物可以升高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用一条杠杆升高一个重物的时候,并假设支点在中间。增...

 这个比喻看懂了,那用在模拟量上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B:
模拟电信号等于零值时的输出值,定义为该模拟信号的零点;但对于模拟模块或是仪表的输出,零点定义为其所指示的工程量为零时的输出值为其零点,这个零点的输出电信号值可能不是零。

增益就是放大倍数,是指输出电信号相对于输入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