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中英文切换

楼主(2013-10-10):
威纶通触摸屏 用的多状态切换开关做的中英文切换 离线模拟 一开始显示中文 点击按钮改为英文 但是再想切换成中文就不行了 点击没有效果  新手求助  ps:另外报警事件显示在中英切换时也要变语言 但在报警时间登陆里只有中文 怎么显示英文???

网友A:
第一,你需要所有的文字都使用文字标签

第二,建立文字标签库

第三,用内部寄存器LW-9134来设置语言0~语言7

lw-9134=0就表示语言0,在文字库里面对应

楼主:
对: simonwu675 第一,你需要所有的文字都使用文字标签第二,建立文字标签... 内容的回复!谢谢 但我是想只是用一个键实现中英文切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第一,你需要所...

用一个多状态切换开关或用一个滑动开关做都可以实现

网友C(2016-11-13):
很好的内容,学习了

网友C:
很好的内容,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D: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E(2017-03-09):
得定义宏指令

bool A

macro_command main()

GetDataEx(A, "Local HMI", LB, 0, 1)

SetData(A, "Local HMI", LW, 9134,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F(2017-07-15):
谢谢你的分享,先下载来,有空试试444444444

网友G(2018-09-02):
很好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H:
一个键 要yong宏写

网友I:
这个也应该学习一下,是基本知识。需要掌握

网友J(2019-01-06):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需要所有的文字都使用文字标签第二,建立文字标签...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K:
好的内容,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L(2020-03-11):
很好的,内容。

网友M(2020-04-13):
好内容,感谢楼主,感谢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需要所有的文字都使用文字标签第二,建立文字标签...

网友N(2020-07-05):
估计名字一直以为

网友O(2021-10-06):
看不懂用不上先学习下

网友P: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有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