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和电感是线性元件吗?

楼主(2013-10-10):
电容和电感是线性元件吗?

怎么解释?

网友A:
当然不是,电流与电压不是线形关系。

网友B:
电容、电感当然是线性元件。线性元件是可以用一次(线性)代数式,包括微分积分形式。线性系统的定义就是能用线性微分方程式描述的系统。

电容可以用电压、电流关系表示如下:

i=C*du/dt

电感可以用电压、电流关系表示如下:

u=L*di/dt

这里u和i的关系是线性关系,因而电容电感为线性元件。

网友C:
在交流电路中,电容与空心电感为线性元件,其阻抗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带铁芯的电感为非线性元件,当电流过大会引起磁芯饱和使感抗降低。

网友D:
都是非线性元件

线性和非线性是根据电压和电流的曲线来分类的

网友E:
普通的电感和电容在常规工作范围内,属于线性元件。也就是说,他的阻抗基本上与输入的电压或者电流无关。

特殊的电感、电容甚至电阻或有非线性的,例如:饱和电抗器,饱和调压器的电抗电感,压敏电阻等。属于非线性元件。非线性元器件的显著特点,就是阻抗随输入电压(或者电流)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