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压器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和温度保护是否是内部保护,还是给出信号到外面来,可以通过接通接触器断开主线路。

网友A:
瓦斯和温度保护都属于内部保护,信号输出来控制断开负载。

网友B:
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分为轻瓦斯保护和重瓦斯保护。一般轻瓦斯保护只接入报警回路,重瓦斯接入跳闸回路。温度保护一般也是接入报警回路,它们都是保护变压器内部的,当变压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及时报警和跳闸。

它们都是通过自身的接点,来给出相应的信号到控制回路,来断开主回路。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是给出信号;

温度超过设定的高温值,亦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分为轻瓦斯保护和重瓦斯保护。一般轻瓦斯...

 也就是他有信号输出到主回路的跳闸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