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0):
各位大侠,你们谁有台达PLC与多台 台达变频器通过485通讯的实例的程序的,求指教的,或者哪里有的啊,我的邮箱 601079370@qq.com,谢谢啊!

网友A:
多台与一台没什么差别,101例上有1台的

网友B:
求教程

859367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台与一台没什么差别,101例上有1台的

我如果有四台变频器的呢,能不能都通过485通讯控制的呢,如果可以的话,要不要加其他东西 的,有的还有两台要同步动作的呢?求指教的啊

网友C:
2台同步我没实现,我试出来的是2台之间启动必须有时间差80ms左右。因为是采用轮询。理论上是可以控制254台,但是不扩展的话一般是16台。

同时启动我没搞定,请高手帮忙解答下,怎样同时启动?

网友D(2014-03-11):
我也是需要这方面的资料605289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