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16做恒温控制原理?

楼主(2013-10-10):
一个温控器和一个BTA16和电热管,控制水箱水温80°,这是啥原理?

温控器如何和BTA16 电热管连接??

网友A:
温控器里面有小继电器吧?如果电热管电流大,就用这个小继电器带一个大些的。

楼主:
想知道温控器输出的信号,如何控制BTA16的导通与截止?

楼主:
温控仪输出信号为DC15v,控制BTA16的导通与截止。

  不明白双向可控硅一旦触发后,不是就保持导通吗?

实际是有15V就导通,没有就截止。

      此现象为何不符合一触即发的理论<此处内容被屏蔽>就是关闭时需要断电才能关闭<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