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排除钳形电流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3-10-10):
  钳形电流表一般有以下常见故障,可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排除:

(1)测量电流表或电压时,有一档或数档无指示,其他档指示正常。其原因是紧固开关的螺栓松动或分线开关上的连线被扭断。通常紧固螺栓和开盖后接好断线,钳形表就可恢复正常工作。

(2)电流档读数偏小,电压档读数正常。其原因大多是钳口接触不良,漏磁太多,应修正钳口,使其接触良好。这种故障有时是线圈短路造成的,应重新按原数据绕制线圈,并进行绝缘处理。

(3)电流、电压档的读数都偏低,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内磁式钳形电表上。其原因是磁铁退磁,应进行充磁,也可减小与表头支路串联的电阻值以进行调整。

(4)某一档读数不准,应调整相应的电阻。

(5)电压档指示正常,电流档全部无指示。应使用万用表检查开关和次级线圈有无异常现象。

(6)各档都无指示。应检查整流二极管、表头、开关,以及与钳形表相连或有关的接线有无断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