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的传感器

楼主(2013-10-10):
FBS-1LC的沉重传感器有什么要求,如果选择适用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A:
建议购买4线制的就可以,因为称重模块用的是4线式接法,而且4线制比6线制便宜,你买了6线制的就需要短接,电源线(EXC-,EXC+)与反馈线(SEN-,SEN+)短接就可以使用了;

一般选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