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USB驱动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3-10-10):
最近为了这事几乎崩溃了!如题所示,是关于USB驱动问题,我现在用的是三菱Q02CPU的PLC                    编程软件是GX WORKS2  这个PLC有两个通讯端口一个是圆头的RS232一个就是MIN USB通讯端口,其中午232端口链接触摸屏了,考虑到在线监控问题,就只能用USB的端口和电脑链接通讯了,按照常规,当USB数据线插后它会自动发现新硬件进行搜索驱动自动安装,结果是无法识别!这个是预料之中的,本人考虑到三菱编程软件安装文件夹里有USB驱动所以就手动安,结果是以无法安装和报一些错误代码告终!于是乎本人就下载个Q系列软件和驱动安装说明书,参照说明书上的一步步操作,也失败了!后来做了以下尝试:1.由XP系统换成WIN764位系统,失败 笔记本换了3台失败!USB数据线换了6根 失败!尝试在系统的安全模式下安装,也失败!以最高的理员身份近入系统安装还是失败了! 本想链接网络搜索驱动安装的,因为所在的地方特殊,不能使用网络所以本人只能放弃了!

所以今日特来请高人指点!或者哪位有这方面的驱动希望能提供给小弟,这是小弟邮箱zhangy8008@hotmail.com在此先谢过大家了!俺一个人都折腾一个星期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还请个位高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到三菱自动化网站下载PLC(Q8.86版本)软件,试一试能不能连上,两个PLC软件可以同时安装在一个笔记本上,可以知道是不是PLC的UBS接口有问题了,剩下其它的你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三菱自动化网站下载PLC(Q8.86版本)软件,试一...

 谢谢您!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