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电工布线安全注意事项

楼主(2013-10-10):
        家装中用到的电工电料是最不可掉以轻心的材料,也是最有必要不计价格买优质产品的部分。俗话说水火无情,生活中很多火灾是由于家装中所用的劣质电工电料引起的。常用电工电料有电线和插座等。

  家装离不开电线,电线虽小“责任”重大。家庭用电源线宜采用BVV2×2.5和BVV2×1.5型号的电线。BVV是国家标准代号,为铜质护套线。BVV2×2.5和BVV2×1.5,分别代表2芯2.5平方毫米和2芯1.5平方毫米。一般情况下,BVV2×2.5做主线、干线,BVV2×1.5做单个电器支线、开关线。单向空调专线用BVV2×4,另配专用地线。国家已明令在新建住宅中应使用铜导线。但同样是铜导线,也有劣质的铜导线,其铜芯选用再生铜,含有许多杂质,有的劣质铜导线导电性能甚至不如铁丝,极易引发电气事故。
  开关、插座是家里最爱坏的东西之一,应该买好一点的。在设计电路时,一定要把节能考虑进去,否则一个射灯就15W,过于费电。这时候就需用多开开关,把灯具分组,这样相对就比较省电了。
  1㎜2可以允许通过5A电流
  2.5㎜2的铜导线可以通过10-15A(建议不超10A)
  相线:黄、红、绿(尽量使所有的相线颜色相同);
  零线:蓝色;
  保护线:黄绿。
  电器间属于并联关系(恒压)、灯具和开关属于串联关系(恒流)。
  所有材料都要有生产厂家的安全认证。
  PVC的线管的管外壁应有间距不大于一米的连续阻燃标记和制造厂标。
  首先勘察原有电路,其次按照设计要求确定电线走向、标高及开关、插座等基本位置。
  线路暗配:墙立面的开槽要求用切割机将建筑物表面的抹灰层20-30㎜,按照略大于配管的直径切割线槽(严禁将承重墙体和受力钢筋切断以及在墙上横向开槽)。电路保护管沿最近的线路铺设。保持横平竖直,减少弯曲。地面铺设时应对线管进行保护,用木方或者水泥砂浆覆盖。电线保护管尽量使用整管。连接处用套管+专用pvc胶。管与器件连接时,插入深度应为管外经的1.1-1.8倍。线路暗配时,弯曲半径不能小于管外径的六倍。当埋设地下或用混凝土浇注时,不能小于管外径的十倍。当线路名配时。弯曲半径不小于管外径的六倍。当两个接线盒只有一个弯曲半径时。弯曲半径不小于管外径的四倍。
  增设接线盒或者拉线盒:
  管长度每超过15米有两个弯曲,增设接线盒。
  管长度每超过8米有三个弯曲,增设接线盒。
  不同回路不能穿入同一管内,同一类照明的回路可以穿同一根管内。
  导线在关内不应有接头和扭结,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
  管内的总根数不能超过8根,同时导线总截面积不能超过电线保护管截面面积的40%。
  强弱电不能穿同一根管内。
  导线间的连接最好用接线端子或者直接缠绕。(缠绕时应以一根导线为中心缠绕6圈。对接时注意两根铜线是否相匹配,不匹配不能对接,将中心绑线扳回压紧,)
  开关一般控制火线。
  明显关卡间的最大距离应小于一米。关卡离弯头、边缘应150-500㎜。
  管与盒连接应采用锁颈螺母固定。
  线管在线槽内用管卡或铜丝固定,间距300㎜。
  电视线、网线等弱电应与强电水平距离保持500㎜(防止干扰)。
  电路控制:灯、插座、厨卫、空调分路铺设,并且分开控制。穿电线的管路与煤气管、暖气管、热水之前的平行间距应不小于300㎜(个人认为最好400㎜以上)。防止导线因受热造成的导线绝缘层老化、防导线产生静电对煤气管路的影响。穿电线的管路与煤气管、暖气管、热水交叉时。交叉距离不能小于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