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变量类型自动转换小技巧

楼主(2013-10-10):
        西门子PLC,S7-200系列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PC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前,低字后。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后两个字节,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其它方不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VW2,同时保持VW0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VW2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VD0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有意义英文单词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下缀:
  b----字节型变量(byte)
  w----字型变量(word)
  d----双字变量(double)
  r----实型变量(real)
  f----位变量(flag) btn---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利于自己区分。
  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VarName,为使用前面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VW2
  dVarName----VD0
  程序初始化时将VW0清零是不需要记忆变量,直接将dVarName清零也可)数据块中将VW0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不需要做耗时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VW0。但西门子S7-200系列RAM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以西门子PLC,CPU226为例,有多达10KRAM,本人从来没有超过1K。这些RAM都是花钱买来,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A:
你的宽阔胸怀是真正文化先驱

网友B:
我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C:
感谢楼主,学习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