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记LK的IP地址了怎么办,急!!

楼主(2013-10-10):
前两天用LK的IP地址修改工具修改了IP,工具用起来很方便,按照帮助文档两三步就修改完了IP并且网络畅通。当时忘记记下IP了,现在不知道IP是多少了,肿么办?没有IP怎么下载?

网友A:
LK系列PLC的默认IP为129.0.0.XX, XX——通过LKCPU上的两个IP旋转码盘决定。忘记IP的话就无法给PLC下载程序了,更无法通过以太网建立上位机和PLC的通讯,建议大家修改完IP后牢记IP段码。忘记IP有两种解决方法:

方法一:PLC恢复出厂设置

方法:上电情况下IP拨到09,钥匙打到PRG,然后进行复位操作(把钥匙开关按照REM-RUN-REM-RUN-REM-PRG 即1.5S内来回拨run2次 最后回到PRG)等待EN灯亮后旋转IP码盘为XX(0-9系统占用)重复复位操作(REM-RUN-REM-RUN-REM-RUN-REM)。经过以上操作后您的IP地址就变成了129.0.0.XX。

冗余型CPU需要单独对A机和B机分别进行恢复出厂值操作。

方法二:用以太网抓包工具

方法:下载wireshark软件,把电脑和LK用网线连接,设置电脑的IP为一个固定IP并运行wireshark软件。打开wireshark软件的抓包功能,给LK供电。LK刚上电时会往网络发一包数据,通过此抓包软件即可知道哪个IP发过来的数据包,从而间接知道LK的IP地址是多少。

网友B:
可以硬复位,然后再设置的吧